求助 华硕S5200不能充电

楼主(2009-03-02):
此机一通电充电电感由16V慢慢变为0V,充电IC型号是MB3878。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!
华硕

网友:
看一下有没虚焊,要不换个3878试试。

网友:
量測一下充電腳座的每個訊號
電池是否有被主機板接收到
你量測的訊號還不夠多喔
在加油一下吧

网友:
复上面两位仁兄:MB3878换过了,
電池的充電腳座的訊號好像不正常,只有一个脚有5V电压,正常应该三个脚有电压。但我跑了下线路到M38857MB这芯片,换过也一样。可能是上拉电压有问题。不知现在点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