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怪问题

楼主(2009-03-02):
一块ASUS EBOX主板P5LD2EB-DHS,显示时好时坏.   XP系统关闭计算机选项中的黄色待机符号变成了灰色,无法使用..内存,硬盘换至别的机器是好的 .待机信号由那提供?没思路了,请大家帮忙了..

网友:
XP系统是简化版的吧?换个系统就行了,休眠那个不能用是因为管理休眠的文件没有了,好像叫HIBER什么的

网友:
系统没问题啊,HDD是厂里测试用的系统啊,HDD换别的机台没问题啊....显示也不正常,10次有个1.2次显示不了.可以正常关机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