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V88-M+ 跑D0 D1 怎么检修........

楼主(2009-03-02):
本人今天遇到一块华擎P4V88-M+主板,CPU供电1.44V ,内存供电2.63V,供电管完好,无击穿或烧毁痕迹,现在一点思路都没得。如果CPU供电低了,应该检测那些具体的元件或电路,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,在线等。
     同时有一快智仁845PE主板,原来跑B0,确认为内存供电偏低,才1.95V,通过换内存供电管后,能点亮并正常进入系统。但是看电影或着使用不到1个小时就死机,目前尚未查明原因,也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指点........... 谢谢!!!!!!!!!

终于搞好了,哈哈........各位遇到故障就努力研究吧,在线等待太漫长了.............

网友(2009-12-30):
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