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 E200

楼主(2009-03-02):
手中现有一台联想昭阳 E200笔记本电脑,故障现象就是能够进安全模式,如果进正常模式就死机。死机的原因是装了显卡驱动调节分辨率。多谢高手指点,Thanks!

网友:
换个内存。不行焊一下内存槽。那机器内存槽爱坏。

网友:
呵呵  我胡搜上也有一个 老是掉电,还没修好呢  至于死机 你换个芯片看看 供电板下面那个 一般一换就可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