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n620c的问题,希望遇到过的同行指点一二

楼主(2009-03-02):
COMPAQ N620C  ,开机出现: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.press ctrl+alt+del.....,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很多,有的说是硬盘坏了,有的说是硬盘连接线坏了或是脏了,有的说是硬盘分区表坏了,有的说是BIOS设置有错误,==,按以上所说的各种可能,本人都作了检测,一一否定了,硬盘、连接线、分区表、BIOS==都作了相应的处理,还是不行,切以为是南桥有故障,然小地方做维修,找个配件都不容易,更不要说换桥了,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等给点看法!谢谢先!!!

网友:

补充一下,换了个新硬盘测试还是这个样子,可以排除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文采不错,建议还是把南桥也顺便排除了吧

网友:
非常感谢本本波版主的建议,只是目前受设备和水平所限,只能望“桥”兴叹,能做只是加焊一下而已!另目测发现该本子用的ATI7500独显,上面的隔热纸有一点糊的迹象,难道显卡有毛病?但是能开机呀!或是显卡有毛病能影响到IDE设备吗?不解中。。。

网友:
打一下ide口看看正常不?

网友:
打了下USB的2、3针,都为582,应该没问题呀,极度郁闷

网友:
量一量硬盘接口看有没有断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