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CPU供电的检修思路

楼主(2009-03-02):
只有CPU供电无,其他正常,PG线号0V,不能复位,诊断卡复位灯长亮。HIP6301CB组成的2相供电。请教检测有关线号的顺序。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 板啊
CPU电路 场管易坏

网友:
先修复位在考虑其他的。具体你可以查查PG信号。

网友:
场管没坏,是845的主板。刚才用酒精刷了下PWM部分后烘干,上电后正常了。能复位,有1.75V供电,可上CPU后又是原状,难道是CPU座子,与这个有关吗?

网友:
视频是骗人的,你太不厚道。

网友:
请教是先有PG还是先有CPU供电?

网友:
主板会先想个芯片供电,由电源在线pg信号使主板复位,才向cpu供电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块华硕的865p cpu无电压以为电源管理芯片及周边原件有问题,一通猛量 后来发现vid权全高电位 直接用导线把一个脚接地 有电压,加焊座子后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