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200显卡 DOS里不花进系统花!

楼主(2009-03-02):
FX5200显卡 DOS里不花进系统花!
怎么回事。从何下手。进系统花时字还是看的清楚的。
就是有一块一块的,也不偏色。
只是有一块一块的!
望前辈们指教·!!!

网友:
没人帮忙看下吗?

新诚达 -6 自己先测试再求助!

网友:
mats 检测一下

网友:
先查供电,然后再测!这样的问题以后就不要问了 如果你是新手请到新手区看看

网友:
哈哈,和我的显卡毛病一样呢!我的显卡是5200U,正反面各有4片显存,但反面的没有散热片.我估计是这几片显存温度过高造成花屏.用软件把显存频率由600降到400,就没有此毛病了.我的经验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