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915M08无复位

楼主(2009-03-02):
有一宏基915M08主板自动上电无复位,在主板上找不到复位针各位老师有修过的没指点下,图片明天发,今天没准备。谢谢

网友:

i/o型号:smsc lpc47m182-nr

网友:
IO问题  我感觉

网友:
看能不能关掉,关不掉换I/O。

网友:
我上假负载没复位,今天用cpu试一下又有复位了,不过不自检测试卡不跑吗,谢谢各位这个型号的IO不认假负载的

网友:
有的品牌主板上负载是没有用的

必需上CPU

网友:
上真U,不跑码的话,你要查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!!!!

网友:
CPU时钟有吗,如果CPU供电正常,时钟正常,但没有复位,查北桥供电问题

网友(2009-05-05):
量q21 的s腳, 或是q22 的d腳, 是否有1.2v 左右的電壓, 沒有的話, 你的問題出在這兒. 這是這板子的通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