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为什么是5VSB的供电?

楼主(2009-03-02):
一块华擎M266A的主板不跑码,查到内存主供电只有1.33V(DDR应为2.5V),再测LM358的第8脚供电只有5V(查资料正常为12V),后查到第8脚的供电为5VSB直接供电,插上电源不开机都有5V电压.
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一下大家.

网友:
内存供电MOS管的G机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5V供电是可以的 你看资料,我给单独标出来了

单电源供电  3V----32V
双电源供电  1.5V----16V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是MOS管B1202的问题,只有1.3V,从另一个主板拆了个上换上能能开机了,只是现在电压有点偏高2.78V.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对电路还不是很熟.
谢谢大家,还有那个为LM358的供电为什么要用5V待机电压?很是不解

网友:
2.78V的电压长时间运行会不会烧内存?以前的MOS管型号是B1202 T4A,现在换成的是B1202 T3F.不知后面的字母是不是代表不同的参数?

网友:
2.78V也正常,不同内存电压也有不同。SPD里有定义。

网友:
用5VSB估计说明挂到内存要用到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