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华硕A2000的拆机方法

楼主(2009-03-02):
一台华硕A2000的笔记本电源接口有接触不良的现象,检查电源座里那根芯子已经能左右摇摆,想拆开处理一下或换一个新,但碰到了麻烦,键盘上方的那块塑料盖子怎么也拆不下,所以键盘也无法拆开,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拆卸的方法。

网友:
把后面的螺丝全卸了直接拆键盘试试

网友:
我把后面的螺丝拆了,也不行啊!继续等待大家的帮助!

网友:
后面的螺丝

网友:
把后面的螺丝都拆掉以后(仔细看还有没拆掉的螺丝没), 吧屏显盖拆掉,拔开上屏连接线。拆掉屏轴螺丝,拿掉屏,在键盘的F3上面和F12上面的附近有个键盘卡,拿东西向后顶,拿掉键盘,拆掉C壳,这个基本上就拆开了

网友:
從背面開始拆
鍵盤有卡榫卡住
在拿起的時候要注意
你應該有螺絲沒拆所以拿不起來

网友:
我在中华维修论坛回了你的贴/右上方的散热孔有一个与其他不一样的孔,用东西插进去同时用力往左边一推就下来了。这块下来了键盘就下来了

网友:
这款机子待机有0。11。这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最好给专业的人拆下  要不很可能会把键盘上的面板撬坏的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,尤其是精汇和lastname。提供了很详细的方法,非常感谢!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:
这个机器板载的内存容易坏

网友:
后面的螺丝全部拆了在拆键盘屏跟B壳可以一起拿下来 我拆过

网友:
按照精汇大哥的提示,已经成功拆开。再次感谢!

网友A:
台华硕A2000的笔记本电源接口有接触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