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QDI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09-03-02):
联想QDI P7LI/C-ALI845GL/A/N/V  B主板,带ISA槽的,不开机,IO是83627HF-AW的,南桥是FW8288IDB的。   他的门电路是74VHC132的,来时主板不加电,换IO后故障依旧,门电路也更换了。后来主板加热,板子变成掉电了,以为是南桥的问题,就把桥给加焊了,但是故障还是掉电,请问高手们我还能做些什么呢。或者怎么确定他是不是有别的地方有毛病呢?

网友:
看看显 卡槽旁边那有个供电管没有穿,复位电压是不是变成0.4V左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