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本本进入桌面不定时掉电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09-03-02):
一台dell 的本本。p3的。型号忘了。不进入系统就不会掉电。一进入系统就掉电。刚开始开机更明显。。后面就不掉电了。。

不掉时开一天都没有事。

忘高手指点迷津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DELL有2个稳压管

网友:
型号都记不得,即使有什么通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发这样的帖子应该划分为垃圾帖!

网友:
明天我回公司看一下。白天没有时间发贴只能在晚上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机子配置是p3的机子。12寸的屏。很早以前的老机子了。内存128m硬盘后面加了30g。。。

网友:
P3的~好舊啦
不定時掉電的原因有很多
散熱OK嗎

网友:
是 不 是 系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