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金河田s300电源已打摩……

楼主(2009-03-02):
我最近加了一块显卡geforce 5900,需要12伏供电,我的金河田s300电源供电明显不足,后经打摩,开关管换成bu508a,整流管都换成30A的(12v,5v,3.3v全是30A),输出电容换成3300,可现在一运行3d的动画就会重启,怀疑是过流保护了,电源标牌12v的为14A,怎么修改才能使用5900显卡?

网友:
估计楼主是看了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ATX打摩文章。但可以告诉你,里面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准确。这个电源原来用的应该是两个13009,一般来说提供300w的功率是没有问题的。BU508a并不是atx电源的专用管,虽然有125w,但换上去功率反而会比原来低。要换的话就换比13009的电流、功率都大的管子,最好是高速管。这个电源12v最大14A的话,显卡加上p4是绝对不够。建议你另外淘个二手双路12v的电源算了。

网友:
多谢,我的电源是很早的1.3版的,5伏24A,3.3V18A,12V14A,额定250瓦,峰值280W,原开关管是13007的,原二极管5v为30A,3.3V为20A,12v为16A,全换成30A了。开始的时候12伏换成了20A,保护失效,运行天堂还没等进入,就听见啪一下灭火了,接着又有几声啪啪,然后就不好使了,绿5伏,紫5伏全都没有,后来发现累计损坏10个元件,分析原因应是12v超流,将20A整流管击穿,后因输出短路(保护在此之后而未动作也未损坏),后来在12V输出后换了一个30A的整流,开机正常,只是输出过流保护没有增加,一运行3D就会重启,我的配置是asus a7n8x,ddr400 512M*2,双光驱,双硬盘,以前的g4000显卡,当时可以达到CPU可上2300Mhz稳定,换了5900后就这样了。麻烦再给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速龙2600+盒装

网友:
atx的打摩我也一直在研究。对于你这个电源可以这样改造:1、13007换成13009L,记得是带有L的,这是TO-3P封装,大的那种,应该不会太难找。仙童的E13009L是130W的,普通的13009是100W的。2、不知道你换的什么肖特基管,不是什么管都能换的。5V、3.3V的一般不用换,换的也是换低速管(可用MBR系列),压降小。12V的可以换高速管(MUR系列),压降会大一点。
速龙对12V的要求不高,其实20A的肖特基管对你这样的配置应该足够了。我反而是怕开关变压器和共模电感的铜丝过不了这么大的电流,你可以从品牌机电源上拆下那个大电感和找个合适的变压器换上去。感觉上12V16A对你也够用了,新买的E7300+9800GT用航嘉的冷钻(12V17A max)用起来毫无问题。有时候搞清楚瓶颈在哪里再慢慢动手也不迟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是一个发烧友来的,当年我也和你一样打磨过电源,也可以用。但功率改观不了多少,如果说你真的想加大电源功率而又想省钱的话,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加一个别人换下来不用的旧200W以上的电源(一定是好的哦)来改成双电源用,把后加上的这个电源专供全电脑的光驱、硬盘还有就是你这个需要专用电源供电的显卡供电,原主电源就专给主板供电就卓卓有余了。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。我的电脑配置也是双光驱、双硬盘、双电源的。而且还是一直在超频(Athlon1800-1.53G+超到2600+2.1G倍频外频都超)使用2、3年现在还相当的稳定。

网友:
我在网上查了5900显卡的耗电情况,满负荷85瓦,除了agp插槽的供电以外,主要是12v供电,我的电源打磨后就是12v的输出20A整流管击穿了。感觉瓶颈应该是12V的输出,现在修好后正常使用没问题,一运行3D就会重启,好像就是输出电流保护限流太小,我不知道该不该改动过流保护的电流值,又担心改大了以后保护失效再次烧毁,我的电源在重启时温度已经很高了,现在我该怎么办?

网友:
原则上我不建议改动过流保护,因为改了之后可能输出电流可以大一点,但是电压波动可能会更厉害,这是硬件杀手啊。真的要改的话可以参照论坛上使用494的电源图,不过长城300p4pfc的反馈电阻和其他品牌有所不同。我统计过普遍的电源(12v10A或者8A)多是5v 5点几k,12V24k到27k之间。也有用其他值的,不过较少。你可以从5、12v向着494的1脚跑线路,然后找到两个电阻,自己看着办吧。
楼主一直都没有测试过主板端的各路电压,在如此大电流的情况下,原配的电线线径太小会直接导致主板的电压偏低。asus a7n8x是好东西来的,也许主板侦测到电压过低才强行重启。如果输出电压太低,两个开关管功率又足够的话,可以减少494的1脚到地电阻来提高整体输出电压。打摩这种东西要调试很多次才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的,有点耐心吧。
还有,温度高的话,最好就换个大的散热片,换个功率大点的风扇。最好在关机后看看是哪个元件最热,再想办法。

网友:
我的12v输出用的是D83-004

网友:
老大,双12伏的电源和单12伏的区别在什么地方?在开关变压器那里就分成双路还是整流时分开的还是在哪里分开的?他们互相不影响么?等待中……

网友:
老大,双12伏的电源和单12伏的区别在什么地方?在开关变压器那里就分成双路还是整流时分开的还是在哪里分开的?他们互相不影响么?等待中……
引用 网友A:

双12v有两种,一是同一个变压器相互独立的两个12v绕组,另一种是两个独立的开关变压器。单12v有可能是5v一个绕组,然后12v的绕组接着绕,这是最多见的设计。真正的双12v都是互不联通的,因此整流前后都没有交点的。你买双12v的最好就带万用表来测,一般都是4pin12v接口一路,20pin主板接口一路,D型口是主板一路的,有些可能特别标志的。你测试如果全部12v都通肯定是假货无疑。即使这个电源原本是双12v,也不见得卖给你的时候是双12v。很多双12v的翻新电源其实就是阉割了一路12v,一测就知道了。惠普品牌机拆下的350w双12v电源注明两路12v最大输出可达330w,一般电源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。
兄弟找我帮忙没问题,但我不赞成改成这样的标题,这样会伤害很多想帮助你的人。而且版规说明不要指名道姓的。私下说的话,发短消息就行了。

网友:
多谢了,你说的惠普品牌机上的350w是那种双12V?我用可以么?今天我运行了3D的屏保,带声音的,不到半分钟系统就重启了,电源就热了,看来是不行了。网上能找到这种惠普品牌机上的350w么?

网友:
你这样改效果不大,因为电源的变压器的功率决定了整个电源的功率,如果要摩电源不提高功率,最好将变压器加大,但最好还是用双电源方案.

网友:
14楼的意思是除非换变压器否则功率不会够用是么?

网友:
是的,变压器功率不足,换其它的元件也不能保证成功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用指针万用表监测一下+12V电压,看看保护前的电压波动变化情况。温度高是哪里高,才好对症下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惠普那个是我在卖二手的货场见到的,网上没有怎么留意,dell的就有,不过假货较多,小心。这些应该都是两个变压器的。你当然可以用了,即使是现在四核的机器也好用啊!如果买新的双12v,如长城、航嘉的,可能要300多元。
你的电源说来说去就是运行3d重启,但你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。是电压不足,还是电流不足,还是电源保护?真的要搞的话最好就是换开关变压器和电源输出线。我觉得国内牌子打摩最麻烦的就是变压器不好。台达的变压器质量好,换个开关管功率余量就能上个层次了。国内的电源我最多就是换个电容、加个电感、换大点的开关管,其他要换的话局限很大,难以找到匹配的。

网友:
我使用软件检测,电压都在12v以上,应该不是电压的事,在打磨之前电压都是11.78左右,打磨之后运行天堂II正在进入中,啪的一声就断电了,随后啪啪几声,就不好使了,然后我查了一下,主开关管、主开关管基极电阻,基极接地电阻,激励变压器输出往494 16脚的4148击穿,往辅助变压器输出端去的4148也击穿。12V输出20A肖特基二极管击穿。当时电压都在12.10V左右。后来更换成30A后就不烧毁了,只是断电重启。我的电源在机箱中,孩子太小,不敢裸奔。

网友:
不赞成用软件测电压,测不准,反映也不快。
烧过那么多元件(494 16脚是总功率保护脚),看来你真的该换个电源了。

网友:
我看了494的原理介绍,看了内部原理图,感到1脚测得好像是电压,与一脚的接地电阻器到分压的作用,我不太懂,电流的采样有没有类似于电流表那种导线采样(电压降小一些),还是没敢动。

网友:
494的1脚是电压的采样,电流的采样应该是16脚。要增大电流而不被保护就要改变连接16脚的电阻,加大就应该对了!

网友:
你最好不要摩电源了,和摩音箱不一样,我就因为看了《兼容电源变名牌电源》烧了两电源,建议你还是买个额定350w以上的电源或淘个二手DELL,HP,LX额定250W的电源,他们的做工非常好,不是一般电源能比的。

网友:
我买了一个台达工包的450W,说是三路12V输出,打开后不是,但是做工还挺好的,也收了,打游戏刚有点温度,挺好的。在此多谢各位的帮助。

网友:
多路12V输出其实基本都是一路分出。好点的,给你每路装些检流电阻分开做个电流保护。
楼主放心用吧,实践出真知!

网友:
这个图片看上去不是很好哦,散热片的卖相不怎么样,像是山寨的。不过主动pfc的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。
有时候放弃也不一定是坏事,毕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用,而不是试验。呵呵

网友:
又是一个上当的,开关管换成bu508a,根本不能用。温度奇高。

网友:
27楼,我的电源是很热,应该怎么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