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台进过水的DELL 1400机器

楼主(2009-03-02):
DELL 1400 ,965GM的板子,北桥集显。好象是进了葡萄酒,机器拿过来拆开检测,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和明显烧坏的地方,待机电压3,5V都有, 开关电压也有,桥电压也有,擦拭了一下有水的地方,通电源,南桥和北桥是温的。按开关后,那个小房子的指示灯一直闪,(至今不知道那个小房子的指示灯是什么标志),因为没有DELL的多用电源,开机风扇不转,看不出来跑到什么电流,开机不显示,但硬盘确转起来工作了,请教各位,是不是北桥烧了呢?请各位朋友帮忙,多谢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又没有什么通病,看不到谁能告诉你怎么下手呢? 硬盘通电了就回转但不代表它工作了 ,小房子一样的灯是不是跟IBM上数字键锁定灯一样?  修这样的板子没有章法可循的,看哪里进水了就重点检查周围,只要再仔细一点点就能发现问题

网友:
進水的筆電很難處理
有時後修好了有不穩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