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不加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3-02):
一台T61的机器,由于机器近水,故障无待机不加点电。

维修过程:拆机拿出主板 ,观察看到在U28 PMH7附近有腐蚀,背板也有(这块有贴纸还能有腐蚀 近的水可真不少)清洗以后没有发现有断线的地,开始测 个区域对地阻值正常,上电没待机,测电压,VIN通过保护电路后正常,测待机3V 5V没有出来,主供电芯片是MAX17003ETJ,测21p VIN正常  测4p -SHDN电压偏低 测U1 LM32的 -SHUTDOWN2电压正常,测D12 1P -PWRSHUTDOWN无电压 2P -SHUTDOWN2正常 ,判断有于进水吧PMH7烧坏,把电压拉低。更换PMH7后,上电待机有了,点开关OK 可以加电,一切正常。
装好测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又學到一招了~感謝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