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 板开机5秒后就没复位.

楼主(2009-03-03):
asus k8n 板开机5秒后就没复位了,5秒前各个的复位点都有的..5秒后就没复位了.....其他的电压,时钟,都正常.....所以主板跑了5秒的时间跑到了内存就停了...那时去测复位点没有一个是有复位信号的.
请问高手们是不是桥坏了....他是南北集成一个的........我把它加焊过了..还是一样......
我用假负载测的时候,我觉得奇怪了没有复位信号还可以跑码,跑到了C1.....所以我在开机的时候就去测量复位,,,刚开始是有的..大概5秒后就没了..没了复位码也马上不跑了....

网友:
拿下来重新植,

网友:
桥严重需焊或者氧化,洗一下桥,然后在从焊一便,不行就把它摘下来从植一下吧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  比较大 最好重焊

网友:
哦...知道了...谢谢大家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