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花屏了怎么办啊

楼主(2009-03-03):
我于07年初买的宏基笔记本电脑(垃圾)。维修五次以上。先后更换了硬盘。显示屏。键盘。网卡。于去年显示屏再出故障时。他们不认了。说我的进了津液。不给维修了。我很郁闷。每次故障都一样。非说是我的问题。我天天放在办公室里。现在花屏了(只有各色的网状格)。或是定着屏一个画面不动。要用大力按住边屏幕边缘才能显出来。而已要我给2200元才能维修。我冤啊。

网友:
如果你按着某部分,屏幕才能显示正常的话,基本上是接触不良的故障。

网友:
应该是接触不良,你看一下排线与主板,还有排线与屏幕是否接触良好

网友:
他们本来 就 很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问题是按住的是屏幕的左上角向后。屏中间上方距边缘3CM处左手拉右手推且用力才能恢复正常。而非线路上的问题。排线问题应该没有大的问题。宏基方面说这是屏的问题。我有些茫然。买时才5500。换屏要我2200元。请指点。如果是屏幕问题应该怎么维修。自己修。我以前是部队的无线电维修技师/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宏基是垃圾电脑。

网友:
第三方的维修点都可以修。换整张屏也不会超过1K。。祝好运

网友:
不知道你怎么整进去津液的,看美女 哈喇子流的吧?  呵呵  不过还是没看明白是显卡坏还是屏坏了 要是屏坏了 在外面换也要不了2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