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5608 5600xt 64m 128bit改5618 5600 256m 128bit的案例

楼主(2009-03-03):
昨晚没事做,看着几片双敏5608 64m 128bit  的卡子不大顺眼,决定改成5618 256m 128bit  的 卡子,毕竟64m和  256m  的显存容量价格相差50块钱来!
前几天就给双敏客服索要5618的bios  ,昨天双敏客服吧bios  发到我的邮箱来了,还挺负责任的!呵呵!
开始动手。双敏5608 5600xt 64m  128bit的  卡子 采用茂夕的v58c365164sbt4  500MHZ
的显存。记得5618的bios应该是128m128b的,把客服发过来的5618的  bios刷到卡里面重启一看是256m的bios,嗨又得浪费我8片32m的显存了!错位花屏,记得在网上看到的5618的显存和5608的显存步是一个派系的(我自己给这两种显存下的定义“派系”不能统换)。下机用炉子把右下方的4片显存全部烤掉,先换上4片n2ds25616ct-5tb的南亚易胜的显存,单片32m的。先做做实验能否更换。上机主板开机logo画面有一半正常显示了,心中大喜!下机又把剩下的上方4片显存全换掉!再次上机早已兴奋的结果出现了,画面正常,为了检测一下到底能否正常工作,于是跑了下mats5,结果无一报错!重启进入系统,2d正常,3d严重化屏,最后死机了,汗呀!重启进入系统查看显存频率,我的天2d显存频率600mhz,3d显存频率竟然1000mhz,我换上去的显存是400mhz的不死机才怪!
用NiBiTor.v4.6汉化版打开客服发过来的bios,把2d、3d显存频率全部打成400MHz。保存后,重新刷到显卡bios芯片里,重启进入系统2d、3d全正常了。该卡彻底修改成功,下机开始对显卡做清洁工作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下面3个bios一个是客服发过来的,一个是我修改完显存频率的bios,一个是5608 64m的bios
高手路过,菜鸟看看,有这种卡子的练练手!

agpN5600XT双敏速配5608 64m128b8pddr1特.rar

网友:
有是有 但是没有楼主那水平 别说换了 就是焊下来估计显存也坏了。。。。。 天天基地 努力学习

网友:
那这么说来的话,是不是所有64MHz的显卡都可以通过换显存、刷BIOS后变成128M、256M或512M的显存了。如果说可以那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试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您啦,我也试试!我有2块呢

网友:
不错不错,双敏客服怎么联系?我也想要BIOS

网友:
无语....以后买显卡 一定要小心....  就怕遇到你这样的高手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去双敏官网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显卡改过又怎么样?  不就是动过烙铁的  吗!?
改过就是5618因为pcb和gpu  还有其他零件5608和5618都是一样的,除显存容量和bios信息
哎,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  还有人专门花银子叫我给他改卡类
现在市面普遍存在一种看法,显卡修过没,修过的没有没修过的好!
这种看法是由于以往维修人员不懂维修,瞎拉焊显存辣喊好的,当时好用,几天就挂了,你只要真正找到问题件,更换之和没修过的电器性能一样,我出手的卡子  都保一个月,这么多很少很少打道回府的。就看你维修技术咋样的  显卡问题解决不测地,这张卡宁肯报废不可交差,不然后患无穷,这是个人态度问题!

网友:
那这么说来的话,是不是所有64MHz的显卡都可以通过换显存、刷BIOS后变成128M、256M或512M的显存了。如果说可以那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试一下。
引用 网友C:

""改过就是5618因为pcb和gpu  还有其他零件5608和5618都是一样的,除显存容量和bios信息"
LZ的这句话解释了这位兄弟的疑问

网友:
”显卡修好了“现在的维修水平日见熟练高深!专研显卡的劲头让我们佩服!
修改显存频率只能是对显卡性能上的一种测试!

网友:
64m 改256m 效能上是没差多少
主要在显存时脉
400Mhz能改上1000Mhz就很值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显卡超频无非就是给运动员吃兴奋剂,缩短使用寿命来着!!!!
宁肯降个100、50MHz不肯超个20mHz!
显卡的实际频率  决定于 显存的制造规格,稳定频率是一定得!
一般原厂bios设定的显存时序是针对显卡运行稳定性而定的,不会因为提高个百把分的3D值牺牲了稳定性

网友(2009-04-07):
我就有张七彩虹的,就是找不到七彩虹256m的bios。。。。就用双敏的试试吧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双敏客服怎么联系?我也想要BIOS
引用 网友A:

服务热线
  0755-33356326
服务邮箱
  Support@unika.com.cn

一般发邮件过去都有回复的!

网友:
如果结果上显卡主板不能启动又怎么办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