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时钟芯片的区别

楼主(2009-03-03):
W81394BG-B跟W81394BR-B,有这么一种说法"BG表示主板有带集成显卡,BR表示没带集成显卡的",这种说法是对的吗???还有就是W81394BG-B可以用W81394BR-B替代吗??不行的话,应该用哪种型号的时钟芯片来替代呢??请教下大家!!!

网友:
北桥是分带G不带G ,带的是集成显卡的。

网友:
人家问的是时钟芯片,不是问北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