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待机重启,开机灰屏,使用一段时间灰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3-03):
我这台旭日150机子被我反复修理过几次,故障现像是经常蓝屏(提示ERROR 7还是什么,具体忘记了,)包括前次重焊ADP3205,和换正对面的一颗MOSFET。后面蓝屏修复,蓝屏故障的同时还有很多毛病,我下面一一述说
但我这台机子大概在使用三年以上后,07年有报障过一次,后面忍着不去送修,因为快到保修期了,但出钱。自己也是专业人员,并不一定比维修电脑的人差,何必送钱给人家呢。
1.机子蓝屏
2.同时经常开机灰屏,然后电源灯常亮或者风扇疯狂转,但并无CPU散热不良现像。接连多次经常开机失败,有时又能够随机进入系统。有些系统报错会有如下报错信息(计算机症状
蓝屏上出现一条消息,显示错误代码信息(例如:0x0000001E、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))灰屏情况要长按电源键才能够关机。
3.待机不进入待机状态,系统会重启,多半会进入灰屏状态,重复2的现像。
4.使用过程中突然灰屏,然后电源灯或者充电灯常亮。要长按电源键才可以关机。

昨晚开机又收到报错说可能是RAM硬件故障,本来下载了微软的MEINST想测试一下,但解压成ISO9600后烧录器又确认不到,所以弄到11 点30就停掉了,干脆横下心来又拆掉外壳,把主板拆下来维修。
检查上次补焊和维修过的地方没有问题。
加硬盘,内存,接CRT开机,能够开机并进入系统,并隔几分钟后即进入灰屏(CRT上面是黑屏,无显)。检查桥块也没过热,后面一直检查到PU22(NXP的芯片57814DD,像是内存管理供电芯片,我下载了IC资料在台式机上面)开机几秒钟就相当的烫手,然后再进入灰屏或者自动关机的,一拆下57814DD一看,呵呵,原来这颗IC是带接地焊盘的,联想量产的时候没有把接地焊盘刷锡膏,所以接地铜铂上面已经氧化了,铜面已经黑了,估计前几年的时候铜皮不氧化,可能与IC的接地焊盘可以良好接触,但氧化后,就会导致57814DD散热不良了,我重新涂上焊锡,然后用850热风枪,一吹,压平。焊好冷却后。再开机已经发现不烫手了。
开机已经正常了。
晚上1点钟装机一试,近十次待机也正常了,灰屏现像也没了。晚上一直开着机在扫毒和运行微软件的ONECARE全面服务。
到早上都没有出现任何故障,看来还是联想设计留下来的隐患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:
我经常是把我笔记本当书摔,不过还好,维持着这么多年,一直舍不得丢掉。我业余时间成了手机,电脑,等等维修人员了,家里人的手机都要寄给我维修,去年都倒贴3000千块给人修理几十台手机和几个PDA.再也不敢接人家手机修理了,包括现在这套工具都是为了帮人修理手机买的。现在是什么号码都不敢接电话了。

网友:
裸板测试 应该有芯片发热厉害

网友:
路过,看了楼主的贴子长了见识,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要先看一下了,呵呵

网友:
有些时候是一点点热量,拆过几次机都不怎么发热的,只有这一次才发现烫手。
因为最近故障频发了,所以一下子就把隐性的问题查出来了,以前只是长时间开机灰屏,待机重启。不休眠,且有些时候故障很怪,拆下电池能开,装上电池半天都不开机。

57814DD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,有个贴地焊盘,联想量产未刷锡膏,长时期后铜皮肯定氧化的

网友:
俺来反馈一下 今天接到一台150的本子,待机后不能唤醒,加电灯常亮,按照楼主说的我也把那个片子拿下,确实接触不好,也按楼主说的涂了些锡,开机试了几次,ok  ,又学了一招啊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加焊ADP3205搞好的!还有就是做南桥

网友:

附图片!!!!!

网友:
俺来反馈一下 今天接到一台150的本子,待机后不能唤醒,加电灯常亮,按照楼主说的我也把那个片子拿下,确实接触不好,也按楼主说的涂了些锡,开机试了几次,ok  ,又学了一招啊
引用 网友A:

呵呵,能够帮助到大家,这是我最大的心愿,我不是专职维修人员。大家用得上最好不过了。

网友:
o(∩_∩)o...这个150是毛病特别的多!我补焊电源管理好了很多台!

网友:
150的本子出厂前的焊接大部分存在问题,补焊可以解决一部分故障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维修经验,互相学习

网友:
加焊一下顯示晶片試試看吧

网友:
现在此机已经没有任何故障了,加上加装了512RAM,速度还蛮快的,平常安装VC++等软件运行起来速度飞快,一星期不关机也没出现任意异常现像了。

网友:
昨天开机突然键盘错误,丢码,因为进系统用户要输入密码,所以几次都进不了,只能够拆开键盘,把FPC接头重新用橡皮擦了一下,好了。我上次在湖南老家也碰到一台同样的旭日150错码,因为要赶时间,所以没帮人家修理,相信也是此类故障。传上来给大家记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