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无线网卡加装

楼主(2009-03-03):
还是说的我本人所持的这台老本本旭日150(1.5G,加装到了762RAM.)因为蓝屏维修前就索性加装了MINI PCI无线网卡,在深圳找了几家,都说INTEL2100BG/2200BG/2915ABG没货,也没有参照大家的经验用Broadcom的兼容型号BCM4306等,看到BCM4318便宜我就找了块BROADCOM4318卡接上去了。安装好驱动一看,说我的硬件卡处于禁止状态,联想到在网上看到的第13PIN信号控制问题,就拆下来先把第7 pin(槽口数是第6脚,辨别正面是安插到电脑插口后直视的这面是正面。)试着用耐热胶纸剪成条贴住了PIN7.开机一试,OK了。
能够正常上网。
不过反复试几次后发现问题又是原来的,说硬件被禁止了,估计耐热胶纸被卡穿了,便在用刀在对应的线上面割断了,为了可以重复使用(万一要用到别的电脑上面去,也许需要这条控制信号)所以在特意选择在背面离金手指远的过孔与过孔中间割断的,将来要恢复可以把两个过孔焊起来,而不过焊到金手指上面。。。

建议旭日150的用户尽量采用原配的INTEL2100BG/2200BG/2915ABG等等,不要使用BAM4306/4318.因为我的无线开关不管用了,无线信号灯也相应地就不亮了,另外无线网卡应用程序的开启/禁止无线功能也不管用,估计生产厂商实际是在API上面打了个空架子,没有下WINDOWS COMMAND,本来还想改一下EZBUTTON的驱动程序,以兼容BCM4318,可一想都老机了,用着吧。

网友:
我把帖留在这里给大家同类机型的人作个参考,少走弯路

网友:
呵呵,学习了,你贴个图片上来看看最好,

另外,如果楼主可以使用502胶水绝缘拿个数据线,估计效果好点。

网友:
金手指不好绝缘,又没时间去找绝缘笔,用502会散,怕影响周边金手指,所以只能够隔下面的连线了。以后还可以用得上

网友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想问一下绝缘笔是什么东东?然后楼主说的第7pin的屏蔽问题,不太明白到底是哪一根,能不能给个图?谢谢!

网友:
我把帖留在这里给大家同类机型的人作个参考,少走弯路谢谢

网友:
如图所示,你看点中黑点的那根金手指

网友:
因为4318卡已经装上去了,我只能够从BM94318的reference design上面把图面摘下来,然后给大家作上标记。你大家注意参阅

网友:
这是datasheet,大家也可以看一下

网友:
恩,知道了,终于解决了问题,多谢LZ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