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245a

楼主(2009-03-03):
这个IC的PDF找不到

  谁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吗?

我手上的775主板这东西坏了想找个一样的找不到

不知道谁有这东西的PDF

网友:
谢谢张老

      这个IC有可以代换的吗?》

  找不到一样的

RT9248可以换上吗?

网友:
学习一下,顺便找点资料!!!!

网友:
http://www.alldatasheet.com/data ... RICHTEK/RT9248.html
点上面链接,自己去下载DATASHEET比较

网友:
看了下

就是有点不相同1到14脚是一样的15到28有一部分相同也有一部分不相同

  有点想换上去的冲动

等我的结果ing........

网友(2009-05-29):
这个9245A它的各个引脚功能有没有哪位大哥讲解一下!

网友:
9245能代用,其它的可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