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显示器uc3842电源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LG显示器uc3842电源问题
这台家伙搞了我几个晚上。测第七脚电压在14伏有波动。也想过哪短路了。
不过也查了电阻,电容。电压还是有波动。换过IC了。
不知哪出了问题?
一般都是查1。2。4脚的

网友:
其他脚也有电压输出。但电压小
谁有电路图。小弟参考一下

网友:
版主在吗?帮看一下,谢谢

网友:
次级负载有无短路现象?

网友:
把负载全拆了上假负载再试.

网友:
上述所讲的情况。现在已经排除。不过是用KA3842。启动电压在19伏。不知是不是正常电压?
次级电压已经正常有输出.

网友:
3842启动电压一般是大于18V

网友:
现在电压正常。不过无高压。就是讲不接上主机就无显示面画。不过也接过了。还是无高压。

网友:
次级6。3伏电压偏高多出了0。5伏。是什么原因多呢

网友:
高出0。5V是正常的,。另外我们用的万用表精度也不是很高,所以高出0。5V是在正常范围的

网友:
呵呵。查出原因了。是反馈电压问题。
如果反馈电压不正常。电压会升高。一但反馈正常后,取得稳定电压值,次级输出电压就稳定了。

网友:
直接取样?还是间接取样?查反馈,3842第3角

网友:
反馈是电压是2脚。3脚是过压,过流保护的。是直接取样

网友:
3842还是多查一下3脚和6脚的相关电阻,二极管

网友:
到我的这个贴子看看吧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96121-1-1.html

网友:
LG显示器uc3842电源问题 ,这是通病

网友:
虚焊,继电器坏属最多

网友:
3842的3脚其实是很关键的。你换过电源开关管吗?开关管的漏极电阻也是关键,一般是1欧姆-0.1欧姆,如果你换过开关管这个电阻的值需要调整一下。如果带不起负载你不防试一下减少一点漏极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