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T主板冷启动困难

楼主(2009-03-03):
昨天接到一台网吧机  是昂达N61GT主板   送修的时候是内存报警,后面处理了一下内存就能正常使用了,但是今天早上开机的时候 诊断卡显示到07后 反复重启代码  开机没显示  请问是什么故障呢 听说这块主板 有很多问题的期待着

网友:
又是三无帖子什么都没检查帮你什么啊!
先压桥看看

网友:
谢谢板主的关心!!  我今天查看过了 CPU 供电正常, Q23 Q31 电压1.25V    复位信号也有,主板各工作电脑都正常, 今天我托朋友用BGA机加热了下北桥, 后面故障依旧     后面主要表现为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,关机第二次开机(电源线拔了)  就不能用(代码从C1跑到07后,就停了一下,然后就自动反复重启“代码从C1跑到07”)   然后重新插电  再开机就可以  但是第二次重新开机就不行。

网友:
昂达N61GT通杀电容,电容质量太差了,我做的小网吧40片,一个夏天电容都鼓了。还有就是RT92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