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170EG01程序一份

楼主(2009-03-03):
求M170EG01程序一份,用于2025L通用板的,我已经找了N个双8位的程序都不能用,有的朋友帮帮忙呀,小弟不胜感激。QQ传我也行,326141784

网友:
这个屏用最通用的程序就可以点亮。烧了程序不能用说明你的屏有问题或者屏的电压跳线不 对(屏是5V的),还有可能就是你用的屏线不对。

网友:
我用是的30片插又8位的屏线,通用板上的电压也是用的5V的。

网友(2009-07-07):
我刚改了个,怎么刷程序都是白屏原来2025驱动板的5V跳线没跳,一直在3.3V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经指点我改好了个

网友:
我的不知昨回事,买回来一个鼎科GM2621的驱动板,能点亮,但就是开始菜单下面还有显示,屏和楼主的屏型号一样,刷了二楼小王提供的17通用程序依旧,谁有该屏的程序呀,我很想要一个,到哪儿有下载?

网友:
那就是屏的问题啦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,这是一个宽屏的程序,重新烧录一下4:3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