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松R230开机亮俩红灯一起闪

楼主(2009-03-03):
爱普松R230开机亮俩红灯一起闪,请问下各位都有哪些方面的问题?零好清了,本机器客户讲没用过几次的。装好连供了的,拆开是好新的,但是听客户最后一次使用说里面响了几下就然后不行了,也没卡纸什么,不知是不是传感器坏了还是哪问题?

网友:
喷墨头下面有传感器,清洁一下!

网友:
那个清洁了也是一样,是不是那个坏了

网友:
墨盒有问题,或打印头有阻力不畅

网友:
是不是吸墨泵机芯错位了,看看吧.

网友:
应该从驱动的STM3中看一下机器报是的什么问题.根据机器报错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是开机就灯还是打印头左右移动后这的呀,你要说清楚一点?说具体些才好分析的。

网友(2009-04-05):
打印机是开机就闪,左右都不动啊,我还有一台也是R230的搓纸轮我都换了那种加厚的,现在也老是不进纸,有时要用手送,有时还那墨盒后面那根黄色的车盒传送带飞转,墨盒没转声音好大吓死人,昨天他带子都断了又给他换了一根,搓纸轮装了好几次了都一样。我想那带子又不会用太久,昨天又给他重装了一下搓纸轮现在只进那厚纸不行,请同行们给分析一下……还有哪没搞对?听说R230搓纸轮是个通病

网友(2009-05-10):
好像是 打光盘的 托板没关好 就会开机同时闪灯    修好了 告诉一声

网友:
我估计是~! 传感器有问题   要不你就换板吧

网友:
是否计数器满了,可以查一下,清下零

网友:
1、导轨缺油;
2、管线位置布置不合适;
3、感应器脏;
4、走纸定位槽刻度不清洗;
5、电机故障;
6、机架变形;
7、头缆线故障;
8、喷头故障;
9、主板故障
10、泵不归位;
11、喷头位置太低;
12、机器内部残余的异物
13、光盘架打开
14、废墨满
故障应该算齐了,

网友:
头下的传感器换个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笔架受阻力过大引起的吧,

网友:
13、光盘架打开
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我修的最多的是打印头下的传感器有墨水了

网友:
是不是默盒不认了啊呀

网友:
1# 罗孝育

网友:
13楼的答案已经很清楚明了啊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最多的是喷头下面的感应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