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网卡插网线后面灯不亮

楼主(2009-03-03):
网线是好的 网卡在dos 下可以认到 会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换个座子试试,我刚才也是这样。换个座子就好了

网友:
网卡座换了灯还是不亮

网友:
在设备管理器中网络适配器是不是有叹号?有叹号一般是驱动问题。
网线有问题灯也不亮

网友:
没有叹号,可以正常认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