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幅不可调…

楼主(2009-03-03):
我今天碰到一台15寸联想显示器行幅不可调,其他都正常,请问是哪的问题啊,?
另外问下很菜的问题,高压阳极如何测有无高压,我怕触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简单/你先看下调节时行副有无变化。有变化就进工厂模式。
无变化就查行宽管子。
如果实在不行就加逆程。

网友:
TIP  122  坏了。。 换一个就好了。

网友:
行幅调整管,有无损坏。。。双阻尼管,有无损坏。

网友:
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,,不可调,,是宽,,还是载啊,,一般都是双阻尼管,和TIP122易坏

网友:
这要看具体电路,有的是通过+B变化来调航幅度的,有的是专门有行幅度电路,像3楼说的用专门的幅度调整管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例是调制电感虚焊引起的,

网友:
不用去特意测它  只要是开机能听到那刷的一声 就是有高压了

网友:
包,TIP122。AOC代工,2002年6-10月产通病

网友:
联想那家伙不行,10台10台坏包,换包换122就行了

网友:
那你可以查查周围元件有没有坏,有影响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阳极电压可高了,小心啊.

网友(2009-04-03):
看有没有G1,G2,,不就知道高压上去了没有,,,,也可以通过放电确定有没有上过高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