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L1506开不了机

楼主(2009-03-03):
HP L1506开不了机(17)
拆开检测 发现有时能亮但是不能直接关电源
不关电源的情况按开关机键都正常  关之后就开不开机
怀疑电容换470VF25V换了之后还是依旧
现在没有思路请大家帮忙  急急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。。应该先考虑按键。。一般都是按键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电压输出正常  按键问题已经排除
所以说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虽然你说按键问题已经排出了 但我还是认为按键的可能性大,

网友:
先把输出电容换掉,不要怕费事,然后换按键板.一样一样来.

网友:
很明显,楼主一句“不关电源的情况下,开关机键都正常”,已说明了与按键无关,如果是按键的问题,在不关电源情况,控制也是不灵活的,不会出现关电源之后才不灵活。
如果是冠捷代工的机器,使用GM2621芯片的驱动板,则有可能是FLASH故障,至于其他的,我个人没什么经验,不好发表意见了~~~~~~~~~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 大家能在帮我分析一下吗
我是个维修菜鸟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外用电源  还是电源与高压一体的,
如果是一体的,你也可以用其它电源引入相应的电压,这时你再测试 看故障还出现不出现,这样也可以判断是电源还是驱动板的故障

网友:
换板看看逐个排除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那就是说有时候开不了机喽!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可以开机的时候用手摸一摸晶振看看能不能开机,
也可以通通加焊一遍。

网友:
9#  发表于 昨天 16:39 | 只看该作者 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外用电源  还是电源与高压一体的,
如果是一体的,你也可以用其它电源引入相应的电压,这时你再测试 看故障还出现不出现,这样也可以判断是电源还是驱动板的故障

回:是电源和高压一体的   办法不错 谢谢了 我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