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 短路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一块 845GL主板  LENOVO主机里面的
   不能开机CPU风扇不转   把CPU12V供电拔出
CPU风扇 能转  打蜂鸣二极管测试电阻时电容尖叫   场效应管尖叫  CPU12V供电短路
   请问 这个应该怎么测试

网友:
大家过来讨论下啊

网友:
眼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时,把上管全吹下来,一个一个测量,或者把S级翘起来量

网友:
上新手区看看再来问吧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25241-1-1.html

网友:
这问题你因该先把那些拆下来全量一下才来做访问

网友:
把电感一个角翘起来 量下看是上面短路还是桥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