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装不下系统,确认是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一技嘉主板,用GHOST装系统,装完重启,过到滚动条再进就黑屏,自动重启,不断反复。纯装XP一样!客户拿来时,主板电子都没电了,偶尔发现要清BIOS才能开机

一华硕主板,清BIOS能点高,能亮后,过段时候又不行了,再清BIOS,系统也无法安装,问题同技嘉板一样!

网友:
把外设全把掉,在BIOS里把网卡声卡关了,在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离奇的问题, 也一直找不着原因.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块是82810的也是装不进系统,我换了南桥还是不好用

网友:
我遇过一次,重刷了下BIOS好了,你也可以试下

网友:
是sb的问题

网友:
自检过了,重新分区格式化也许就OK了!!!

网友:
先换内存再,刷BIOS

网友:
不好说啊,我遇到过,我的是把显卡拔掉,用板载集成的就ok了。

网友:
板子上装了几根内存?
我前天一块板子装两根内存无法装系统, GHOST 安装版的都不行
拔掉一根后就解决了
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你的电源功率够吗?!
先把内存换根试下!

网友(2011-02-13):
换内存之类的就别说了 估计楼主也换过了 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先热下试试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难搞定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.

网友:
应该是BIOS故障问题!我今天刚遇到过,我电池放电就行了!我进入BIOS一关闭软驱又黑屏不行了!后来载入BIOS故障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个BIOS旧好了哦

网友:
重刷BIOS,另外擦下内存的金手指

网友:
这种问题比较不好查,不稳定只能一点一点试

网友:
如果换内存,算BIOS,换硬盘都试过无效的话,那就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。直接让客户换板
还有别急着烤桥,如果桥一烤不开机的话,那客户可能会找麻烦。

网友:
一些如技嘉等主板很挑内存的,插两根相同的没问题,稍不一样的就不行,碰到过好几例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没弄好,应该是SB的问题,BIOS也刷过,都不行,唉唉唉

网友:
我有YT的板子也是这样。无法啊。回去刷刷BIOS看看,做桥就返厂算了

网友:
修主板各种离奇的情况都   会遇到、、、好神奇啊

网友:
我有一块主板,故障相同,原因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能不能进PE呢  如果能进PE的话,你换根好的内存条,然后清一下BIOS,把硬盘重新分区一下,把引导记录更新一下,进PE安装,起初安装的时候主板驱动和显卡驱动先不用装,看看系统能不能进入!~上次我遇见的情况好像和你一样!~

网友:
仔细检查内存供电,看有8脚的310XX的芯片7120之类的芯片他们坏也会出现装不了系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在等看是什么问题,等待

网友:
這麼麻煩阿~

网友:
人生自古谁无死,独在床头夜夜思!

网友:
应该是BIOS题

网友:
我的一块精英P3-694主板也遇上这个问题,最后换了一个硬盘就好了。这个换下来的硬盘只能当从盘,不能装系统。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问题的板子 进pe都蓝屏 不知道主板那里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换个内存就好了,你也试下!

网友:
网卡也会这样的哦,修过一台,后来询问得知是雷打的,卸了网卡就可以进系统了

网友:
我遇到同类的问题,一般是内存或硬盘,内存存在暗病,造成装不了系统。也有硬盘的分区有错误,同样也装不了系统,。不知道你的情况会不会和我一样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主板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我上次是系统换过以后就可以  了

网友:
重刷BIOS,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 刷刷看 不行就是南桥 楼主试过那么多方法 硬盘问题的可能不大 要不就是晶振 换换看看

网友:
以前也碰过这样的问题 装windows7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看

网友:
進安全模式看看,如果安全模式能行的話,硬體沒有問題。那可能灌系統的時候需要加載sata的驅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