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22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一IBM A22开机提示1970错误,系统时间不能保存,每次必须进BIOS更改时间才能进入系统,在硬盘自检之后,系统死机,硬盘灯灭。

    我曾换了一块CMOS电池,可故障仍在。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可以用。加焊南桥也不能用。请高手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五伏供电不良呀

网友(2009-04-17):
应该更换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