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945PL不触发,换了IO后不跑码

楼主(2009-03-03):
七彩虹945PL不触发,换了IO后不跑码,诊断卡的RESET灯总亮应该往哪方面查
不触发

网友:
不触发就换IO?你看上电条件有没?不要动不动就换io,先查供电再时钟再后复位。

网友:
hu换IO后就触发了。但是不跑码。。诊断卡的RESET灯总亮应该往哪方面查 ,CPU的复位都正常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又换了个IO就好了。换上的那个是坏的

网友:
是啊,不过机器旧板子上的东西也不能确定是好的。

网友:
我的是通电开机,换个IO后跑吗,ci---45后,复位灯亮,接着循环,有时到C3,复位灯就亮

网友:
换IO是来的快啊 要注意查下先哦

网友:
我的修好了,用的是网上卖的剪版IO,第一个不好用,循环跑代码,又换了第二个就好了。

网友:
手里还有个英特尔945,换了剪版的IO,跑22-25,可能买来的IO也是坏的吧,那IO 8块一个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在换了一个不行的情况下,还敢再去换,如果是我,我的思路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,你能告诉我们,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吗?

网友(2009-04-18):
有的主板上的IO是带EC功能.里面有程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