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520S进水机点不亮,CPU供电不正常(已修复)

楼主(2009-03-03):
昨天接了台客户的HP6520S,客户说进水了,拆板发现CPU供电场管部分轻微腐蚀,清洗干燥后加电电流到0.5A左右就重新加电,像主板复位的样子,没这种PCI-E的诊断卡。检测发现CPU电压上不来的样子,0.2到1V之间上下抖,然后就重新加电,不上U空板加电发现CPU电压1V稳定正常(迅驰二代的不上U的主板是否有CPU电压输出的?不需要上假负载吗?)。加电过程中没发现其它不正常的地方,其它各电感都有电压也正常,唯独只发现这个CPU的电压不稳定。供电IC是ADP3208,手上没这个IC换?是否该IC坏了?

网友:
感谢朋友的关注,这个机器昨天送来的,今天上午搞定了!网上没这个ADP3208的资料,仔细检查,根据进水腐蚀的特点查到是一个很小的黑色电阻脱帽了,阻止无穷大了,查线路分析这个电阻是CPU核心电压反馈给ADP3208的,因该电阻开路导致输出电压抖动不稳。该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也了费点功夫,没资料可查,后来用绣花针刺探脱帽的那头黑色阻膜边缘,测得阻值在270K稳定的样子,找到一个接近的电阻装好开机,输出电压正常,机器点亮。三百大洋到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