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负载掉电

楼主(2009-03-03):
onda n68v 板 不上12v 不上负载(不管上cpu还是假负载)就不掉电,上12v和负载开机2秒掉电
别人说是出rst后掉电,断开rst后 上负载也不掉了,
请教这是为什么 ,bga也没量出空焊和短路,pci cpu到桥之间ad都没量到异常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请教下,断开RST在哪断的??

网友:
我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!你现在上CPU它也会掉电吗?要是会的话你先看一下12V供电短路了,要是没短路那就是桥坏了是北桥!

网友:
补充下,vcore是好的,12v阻值正常,上下管都好的, 6566正常 mos管没短路

网友:
换桥后,ok,该板修好 。但还是不明白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