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清理焊盘孔内的锡

楼主(2009-03-03):
前两天拔电脑的时候把usb插座搞换了,偶把坏的usb插座拆开后,usb焊盘上的孔都填满锡了,请问有什么办法清理掉里面的锡?现在的工具有,焊锡,电烙铁,普通的吸锡器,其他的没有了。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吸锡线吸出来

网友:
再点上少许焊锡,用吸锡器抽一下,大概就成了吧

网友:
用嘴吹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这里边的锡不好弄呀

网友:
用烙铁给孔加热,然后敲打板子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