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差色

楼主(2009-03-03):
17“纯频显示器差蓝色 尾板以全部加焊 但还是没蓝色  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个用示波器检修最方便了,你也可以把三路信号互相对换来试一下,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

网友:
OSD菜单有一个调三色的选项,调了就好了 把蓝色调到5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