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开机,不亮,点复位,才亮。

楼主(2009-03-03):
昂达910glm 主板,第一次开机,不亮,点复位,才亮。不知何故?cmos供电正常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时钟不到,也有可能吧

网友:
和我这批板子一样的毛病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hlight=%B8%B4%CE%BB     想想 可以改电路解决吗? 开机瞬间让主板自动复位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