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845 ultra 插上cpu无复位

楼主(2009-03-03):
msi 845 ultra 插上cpu无复位 无电压
插假负载都正常,应该检查哪里?
vid全是1
顺便问下p28ak 3570 mt20 这个芯片是什么东东?

网友(2009-04-22):
我也有一个主板有同样的故障,以为复位电路出问题,查了半天,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,原来的CPU前端总线533MHZ,主板只支持400MHZ的.

网友:
这个板子CPU没供电有可能是CPU座有问题

网友:
这中问题我也有过是CPU事你换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