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救救我的飞利铺 107s57

楼主(2009-03-03):
状况。。一切正常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抖2下子。。 奇怪的是抖完了又正常了。  我开始以为是虚焊,可是该焊的地方都焊了。。怎么还是老样子呢!?难道是管座老化了?请各位打侠赐教

网友:
抖,应该是场扫描电路的故障,与管座没有关系的呀!

网友:
换行VGA线试下

网友:
有可能是包的问题

网友:
不虚焊就有点难度了,故障涉猎面广

网友:
我的也喜欢没事抖两下,(细线样)也不常抖,不影响使用管它呢!

网友:
这问题应该是包的问题`

网友:
把场IC换了试试

网友:
给你说说:纯平显示器有时会发抖
1:一般是高压打火造成的,你要看显示器发抖的规律和时间,高压打火分电子枪和高压包外围,以及高压帽,高压线,外观是否完好,线不能要破皮的现象。
2:显象管电子枪打火是电子枪有杂物,热胀冷缩引起的,此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把显示器屏幕朝下,轻拍外壳让杂物掉到屏下,解决不了就的用高压电去电击相关的电子枪引脚,把杂物彻底烧掉,这要专业维修的师傅处理。比较危险的!!!
3:还有一个问题是,消磁电路和偏转线圈,高压包内部有轻微的短路,产生电压过高引起的故障等。

网友:
电源、场、亮度、聚焦、打火都会引起的,这个故障麻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