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GA8I845PE内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内存2。5和1。25供电都没有,查内存供电管D极有3。3V,G极没电压,G极接的是一个W83301R时钟芯片的20脚,时钟芯片的供电有,怎么查?

网友:
楼主  这不是时钟芯片 ,这是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
供电有  无控制电压,把这玩意先换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时钟芯片哦,是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找不到这种芯片,什么能代换,现在11脚0。22V,12脚3V,会不会是芯片坏?

网友:
换了W83301R的11脚接的小三极管和小场管后,11脚有2。5V供电,20脚有5。25V供电了,内存供电管的D极变成2。6V,S极接的内存供电脚的2。3V,1脚只有1。15V,装上CPU和内存后,跑25就停了,此板接上电源自动加电,南桥还有点热

网友:
我上次也刚刚发过些蕊片的问题,,五环旗也说得很好,,,,,我的故障是,,内存和南桥都没电压,都是这个蕊片驱动的,,上电偶尔会有自动开机的现象,而且上诊断卡偶尔也会出现灯全亮,,,,,最后我换IO,,,问题解决

网友:
换了W83301R的11脚接的小三极管和小场管后,11脚有2。5V供电,20脚有5。25V供电了,内存供电管的D极变成2。6V,S极接的内存供电脚的2。3V,1脚只有1。15V,装上CPU和内存后,跑25就停了,此板接上电源自动加电,南桥 ...
引用 网友A:

内存电压基本上修恢复了
自动加电+SB是另外一个故障
先换个IO

网友:
换过IO也是跑25,强制关机也不行,强制关机复位灯亮起,再点一下重启了,把CPU换上假负载发现W83301R的11脚供电又没了,时有时无啊,什么问题

网友:
11脚只要把外接的小三极管取了就暂时不要,
检查一下5VSB正常不

你这张板最好全面检查,不要局限与内存供电这部分
整板的供电都要查,

网友:
把小三极管取了就没电压了,那个小三极管的C极是3V的,B极有0。8V电压的时候CE导通,E极接的是W83301R的11脚的,5VSB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