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845GE Max(MS-6580 Ver:5)鼠键不能用。

楼主(2009-03-03):
今天接到MS-6580,刚拿过来的时候CPU不工作,主板诊断卡跑00,我把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八角芯片被烧坏,看不清型号,就找了2680ML换上去,呵呵,跑码了,那个高兴啊
,后来就接鼠键不能用
晕啊,马上断电打鼠键1、4针是信号线,对地打阻值数值1700
没办法就把472以及电阻电容拆一个打一下阻值还是一样
我想不可能是IO以及南桥问题吧,现在把IO换了还是一样,现在没招了,不知道这么修了,高手们是不是南桥问题啊,望高手们支个招,V星 845GE Max(MS-6580 Ver:5)的
能上传给我吗,小弟感激不尽。在这先谢谢大家了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没人告我吗
诉

网友:
DOS能用吗
南桥的可能性为0

网友:
不可以用,现在主板跑85,属键
没用5付供电

网友:
你查以下键鼠是一路供电,你查一下如有供电,还有时钟和数据都是5V的,不行就把键鼠接口后面的排容拆了,一般就好了,在不行换I/O跑线路

网友:
键,鼠的信号值应一样的.如果不一样沿着线走应该能找出问题、MSI的板那边有个07D03或7313的八脚发出5V给USB和键鼠

网友(2009-12-01):
你烧的是哪里的8脚芯片了 哪个地方的 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我建议你,第一,先把键盘鼠标口换了。第二,测5V供电,第三测量一下,时钟频率乐儿。第四,键盘鼠标数据,时钟一般都经过电阻到IO,查查这部份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先查P2/2口的供电5V是否正常,然后打2组CLK DATA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要在P2/2的孔中打,有的扩孔了在孔里打阻才会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