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810主板

楼主(2009-03-03):
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,修了一个810的板子出现做系统做不完就死机,最后一次做完了再进WINDOWS界面的时候又重启,不知道什么原因,硬盘换过

网友:
哈哈...换个内存试试!

网友:
看下主板有电容鼓了吗。

网友:
没有鼓得,我做过南桥还是不好用

网友:
会不会是光盘或光驱不行啊.

网友:
你这种故障可能有多种原因,楼上说的是一般情况,但最有可能是北桥接触不良,难修啊,我的一块主板跟你一样。

网友(2012-02-23):
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