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明基液晶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问一下明基驱动板坏了,改驱动板用乐华的驱动板是12V的,但在电源板有3.3V和5V怎么改啊  从电源的12V还接到驱动么,如果接的话,哪3.3V和5V怎么般啊

网友:
象你这样修是不行的,东西没修好不说,还会扩大故障。建议找专业人士。!
还是说一 下吧:接一个EN3.3V到驱动板;。接12V到驱动板上;GND地.
接上这三个驱动板就可以工作了!

网友:
哪5V怎么般啊

网友:
呵呵,首先确定一点,如果你不是专业的,我建议你找专业人仕维修,如果你是维修人员,我劝你想办法把5V改到驱动板上,因为电源板上的12V,主要是供电给高压电路用的,而驱动板真正消耗的,是5V那一组供电,(3.3V是从5V然后稳压所得),只有这样改的,整个供电系统才会平衡与稳定,如果把驱动板的供电接到12V上,就会出现12V供电负荷过重,而5V 3.3V空载,这样的改装,有失稳定,再有一点,明基的电源结构较为特殊,待机状态下,12V电压会偏高,易损驱动板~~~~~~

最后建议大家尽量多想办法修复原装板,提高自身的维修水平~~~~~~~

网友:
明基的驱动板子很少坏的  你说的其实很简单,直接接5V到驱动板就行了,没有那么费劲的

网友:
3.3和5V上面不是有个12V,直接拖锡,端节就可以了,帽子拿掉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