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型灯管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03):
问一下一台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,我用通用高压板带换但不好用,我问我门哪修液晶的师傅他说U型灯管不能改高压板不能用通用高压板,问一下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是三灯的吗

网友:
电压,电流,这些问题,能解决好吗?~~~~~~~~~~~~

网友:
通用的电压是12V  U型的高压板电压是19V的

网友(2009-05-05)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液晶12寸,是工业机器的,用的是六灯的U型灯管,用了4年 变暗了,我把背光板改了,同时去掉原有的高压板,测原机的高压板供电电压是12V,于是改用通用高压板,单灯的,点起来了,效果很好。  我觉得咱俩相似的地方就是机器都是U型的灯管;如果你的供电是19v,你可以考虑DC-DC转成12V的,然后买个背光板,淘宝上有卖的,很便宜,加个单灯或双灯通用板试试。关键是要有耐心。

网友:
U形灯管的高压板一般都是19V供电的,通用的亮度不够的。最好是修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