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WD硬盘全盘SSS,要数据?

楼主(2009-03-03):
一WD白硬盘全盘SSS,要数据,重建编译器后,开头没SS了,后面还是SSS。在DE 下也打不开,固件也没坏。高手指点,谢谢。
硬盘

网友:
可以直接把数据搞出来,再修理硬盘。

网友(2009-04-26):
那可能是 rom坏了坏了先备份,在写一个同型号的试试

网友:
拆开板,清理触点

网友:
1. 硬盘被加密
2. 固件
3. 电路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