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0565R可代换DM0465R吗

楼主(2009-03-03):
三星电源板DM0565R可代换DM0465R吗?各位大哥帮帮忙吧!在线等!!急急!!!!!!!!!!!!

网友:
以我大量修三星板的经验告诉你:sure.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前者比后者功率大,放心代换。

网友:
代换拉!但是不行,有5V输出电压不稳一直在跳变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!已经解决,原来还有一个二级管死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