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放芯片为LM2469代换的问题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09-03-03):
一台杂牌显示器的视放芯片为LM2469TA坏了,请问大家可不可以用2439代换,我手上没有2469有一个2439不知道能不能换!

网友:
这是楼主你想要的LM2469与LM2439的资料,其中LM2439中文的!

LM2469T(视放).pdf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参数基本相似    一个是9NS的   一个是9。5NS的

网友:
可以代换!

网友:
两个针脚电压不一样的,是不能换的,我已经找到了2469换上了,上电测试工作正常,谢谢大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