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

楼主(2009-03-03):
开始是不亮,判断为高压板有问题。拆机测量确为高压板坏,具体为一路的C5707有击穿,160V、0.22uf虚焊,11P06击穿,3A保险开路。处理完毕,加电,用一小时左右,160V,0.22UF就有冒烟。
   查其中的一路160v、0.22uf电容有变形,换好后,通电试一会烫手,到此,没有头续了,请各位前辈指教。小弟在此谢过。

网友:
把2组的5707 11P60  0.22都换了  0.22换成400V以上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0.22uf160V我换成250V还是不行也好烫

网友:
你那认为是开焊的电容 只是补焊了 这个要换新的

网友:
4# 维修公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换的新的,以前是160V0.22 我换成了0.22,250V两全是换的新的故障依旧

网友:
这个是高压线圈的事了。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电容的参数与材质是可行的话,那只好更换高压线圈了~~~~~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有没有可能是贴片元件的故障了?

网友:
以经验所得,此款机器帖片元件不会造成这种故障,如果是关机白屏,则有可能是帖片元件问题~~~~~~~~~

网友:
能否請 洲記說一下 此款關機白屏是哪一個貼片元件故障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用黑圈标出的是帽烟的电容,你所说的换高压线圈是不是两都的换呀,能否测出好坏,是不是我画红圈的两都的换

网友:

开始是不亮,判断为高压板有问题。拆机测量确为高压板坏,具体为一路的C5707有击穿,160V、0.22uf虚焊,11P06击穿,3A保险开路。处理完毕,加电,用一小时左右,160V,0.22UF就有冒烟。
   查其中的一路160v、0.22uf电容有变形,换好后,通电试一会烫手,一会就帽烟(画黑圈的),如果是高压线圈坏了是不是两都的换(画红圈的,能否测出好坏)到此,没有头续了,请各位前辈指教。小弟在此谢过。

网友:
看看所指出的两个管子还是好的吗?

网友:
明基是修液晶的入门必修课。网站上搜一下。相关帖子多的是。相信你一定能修好地。
两个.22电容都要换。这个板子坏的原因就是这两个电容虚幻引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具体为一路的C5707有击穿,160V、0.22uf虚焊,11P06击穿,3A保险开路。处理完毕,加电,用一小时左右,160V,0.22UF就有冒烟。您所说的这两个管子还是好的,不知道换高压线圈的话是不是这两都的话,能否测出好坏,谢谢,我是刚学维修,多多指教

网友:
BENQ机器用的C5707坏时一般是电容 0.22J 虚焊导致电容损坏而引起的.同时可能损坏的还有FU9024=J584=11P06  输入保险

网友:
吧上面俩线圈和下面俩个好线圈对调一下 在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高压线圈坏得很少。我修了N多这个机器。相对于其他的品牌。这个是比较好修理的。一般只要把保险和2个场效应管,那个0.22的电容更换就可以了。建议你把你换得管子从新更换下再试。还有BENQ的机器本来发热就很大的,你没有遇到过。多用下。。。。。其实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发热引起的电容虚焊,从而烧掉那几个管子的。万一不行,也可以考虑更换通用的高压驱动板。

网友:
换安规250V的.22uF电容,可能买不到体积小的,但是大点的空位可以安装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