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S电池用电瓶车上的电池代换

楼主(2009-03-03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电瓶车上12V,4A的电池用在UPS上,原来的UPS电池不行了,我从电瓶车上下一个旧电池换上还将就可以用,不知道这样长期可以用下去不?

网友:
12v电瓶都能用,但是容量越大越好,

网友:
完全可以用的,都是免维护电池,

网友:
1、UPS电池与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区别在于UPS电池是一种浅循环的电池,一般都是采用厚的板栅,电池极板数也少于电动车电池的极板数。硫酸比重也是最低的,以减少腐蚀和硫化对电池寿命的影响。反之电动车电池由于硫酸浓度高,充满后的电压高,用在UPS上有可能充不满,但由于UPS长时间浮充,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。
2、“把三只串联呢?不就大了,可以不?”
铅酸电池不能并联(所有电池中只有同型号的锂电池可以并联),若是“三只串联”标称电压变成36V,与UPS原电路是否相符?一般500VA的UPS都是用单只12V的电池。
3、“12v电瓶都能用,但是容量越大越好”
电池安时容量太小不行,放电电流过大会降低电池寿命;太大也不好,恐怕UPS充电器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充电电流。用同容量的电池或大几倍安时容量的都应该没问题吧。